自己画的一个功放电路,请各位大虾拍砖

楼主(2010-11-22):
自己画了一个功放电路,不知有没有什么画的不好的或是不足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指教。
那个π型滤波,我算出参数后,由于不知道电感电容市场上有哪些参数卖,所以就暂时把算的结果写上去,等买的时候买大概数值的。
功放那里我是照抄2030的datasheet,然后自己加了C15,再旁路一下。。。
谢谢各位大虾哈

楼主:
自己悄悄顶一顶。。。

网友A:
C18需要用数千微法,用100pF那是开玩笑。楼主没有理解电容滤波。
317输出端不必使用π型滤波。
317输出调整到8V,为什么2030电源标注为4V?
C15没有什么用。
R1R2用500欧,太小。

楼主:
C18原来标错了。。忘记改,我用1000u的

R1R2的值具体应该怎么算呢?我只知道比例关系。。

317为什么不π型滤波呢?那这样电源的高频干扰怎么消除?

网友A:
4楼:
C18用1000uF都可能嫌小,具体多大合适,需要看你使用多高电压供给2030,以及设计成多大输出功率。
R1R2多大,需要考虑运放输出能力,信号源输出阻抗,等等。而且这种控制音量方式并不好(调节音量时放大器输入阻抗改变)。
电源的高频干扰(如果有的话),应该在变压器之前(220V处)消除。

楼主:
那我再请问一下:

C18的滤波跟多高电压供给2030(我用8v),以及输出功率有什么关系呢?这部分知识在哪些书上可以找到?我们的模电课本没有哦

然后R1R2的控制音量方法不好,那么要用什么方法呢?

为什么电源的高频干扰要在变压器前消除?

楼主:
这是我改后的电路,请各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给喇叭的功率是2w

网友A:
6楼7楼:
没有看到图(计算机坏了,老机器用IE6),只能回答文字问题。
你给喇叭的最大功率,与喇叭阻抗以及电源电压有关。这部分知识在模拟电路教材中应该有,不过现在的教材侧重于集成运放,分立元器件讲得很少,已经删除也说不定。
简单地说,功率放大器输出的摆动幅度最大不可能超过电源(对你的电路就是从0到8V,亦即喇叭两端电压摆动幅度不可能超过0~8V)。假定输出正弦波,再根据喇叭阻抗,即可计算出喇叭得到的功率。
实际上,放大器输出不能达到电源的幅度,总要小一些。所以喇叭得到的功率也比此计算值要小。具体小多少,当然要看放大器输出摆动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