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源遇到很大困难,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11-22):
以前很少做电机电源,对此不熟悉。
现在做的这个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电源平常工作时功率不大,只是几十瓦左右,但可能是保护不完善,导致电源经常烧毁。很苦恼。现在这个项目,我做的是模拟部分,驱动板(接收外部控制信号,产生3相半桥驱动信号)外购,前一级控制板是数字组做得。现在对驱动板不熟悉。烧了IGBT也不知道怎么烧的。通常是开机就烧。也有少数运行过程中烧的。通常烧IGBT、IR2103,控制板也不能幸免。
附图是原理图。
1.想找本相关的书看看。希望大家推荐
2.如果有合适的控制芯片,希望大家推荐。
3.图中有什么不妥,欢迎大家批评。

网友A:
开机瞬间,IGBT的状态如何?是否有瞬间的全部导通出现?
建议先给数字板供电,延时一段时间,待其工作正常了再给驱动电路供电。
保护电路基本没有,这样很危险。

网友B:
问题应该是在电源部分吧。
另外2103的升压电容应该并多一个0.1的高频电容上去吧,只用10uF的好像……

楼主:
很抱歉,图上有一个错误。即电源部分的C110实际是22nF.电源部分的12V和5V的波形看过,还可以。在电机运行期间有小的毛刺,系统应可忍受。
另外为了改善烧IGBT,已经将E08,E09,E10变更为聚酯膜电容2.2uF,50V;R30,R31,R32,R33,R34,R35已经变更为47欧姆。这样还是烧。10%多的不良率。
保护电路只是在CN04的3,4脚引入电流检测电阻两端的信号到控制板。感觉很不好用,未见其运行过。基本都是烧。有时是不同桥臂的一对上下管一起烧。有时是三个上管和其中一个下管烧。烧晕乎了,不知道该怎么测量了。

楼主:
开机后,会测得下管三个管先导通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正常开关。

网友C:
为什么不串个保险丝,过流保护呢?慢慢找毛病,省得烧电源

网友D:
buck 电路搞这么大的压差,  怎么做得稳定呢, 赶快换方案吧, 用变压器. 对于电源, 成本不是问题, 稳定才是关键.

另外, 电机一定启动,  +310 上很大的幅度和很高频率的噪声,  完全可以让开关电源芯片调整失灵. 做个滤波再给开关电源吧.

网友E:
又看到做无刷马达用分立元件做,几十W就用专用驱动集成电路做吧

楼主:
其实特别不想用这个IR2103,专用驱动集成电路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吗?
现在做的改进是在三个IR2103的VCC-GND加一个电解,在辅助电源到这三个VCC之间加超快恢复的二极管,也算是隔离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作用?
用变压器,指的是工频变压器吗?
对辅助电源前加滤波,接下来会实验。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
看不了你的图,没办法给你分析

网友D:
当然不是工频变压器啦, 反击式开关电源.

网友G(2010-12-25):
电机功率不大的话,可以选用IPM模块,IPM模块内部包括IGBT驱动、三相半桥电路还有保护单元电路。IPM模块可以上三菱机电的官网上查询。600V和1200V的都有

网友H:
单做研发,不管生产成本的选IPM模块, 需要批量生产的首选IGBT/VMOS/MOS+保护单元.

网友H:
本人不了解电机控制,对于电机驱动,过来凑凑热闹. 说错了拍砖轻点!
1.从烧管子,烧电机现象判断,应该是驱动IGBT的信号时序出问题,应该先从时序开始查找原因。
2.先用30V直流稳压电源作为3个上臂IGBT用电源, 并且将直流稳压电源的限流值设置在小于Idmax上,然后用示波器观察6路驱动时序对不对,包括加电瞬间的情况. 如果此时6个IGBT驱动时序都正常,那进入下一步3.否则问题已经明确在什么地方了:前提是假设数字组信号给出已经检测过是正常.
3.IGBT的驱动时序,看似正常,换成220VAC后还是烧, 那分几步走.
  a)  用30V直流稳压电源作为3个上臂IGBT用电源,用示波器观察想临的导通,截止时序间的间隙是否留得足够大,因为IGBT关断得慢.
b) IGBT关断时不够彻底,因为仅仅将控制信号拉到0V,还不够可靠,需要拉到-V。
c) 电机运行时干扰:电压波动,电磁辐射,涌浪。
  在10u自举电容旁并一个0.1u改善上臂电源内阻,还有这个10u自举电容用什么材料做的有讲究,不见得钽电容就是好的。

网友H:
LZ,关注一IGBT关断电压,稍微修改下IR2103,使得关断时加到IGBT控制栅电压为负电压。

网友H:
还有,那个自举电容的大小,不是随便定的,需要根据实际的PWM频率和驱动对象是什么NMOS/IGBT经计算确定,IR器件datasheet上应该有说明. 太大,太小都会引起驱动不能正常工作(NMOS管没有完成导通,NMOS上的功耗增大),

楼主(2011-02-01):
刚刚做了一个反激的辅助电源,年后回来试试。希望这个项目早点完成。

网友I(2011-03-06):
回复 网友H:

说得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能跟我讲讲并联0.1U如何改善内阻呢??十分感谢

网友J:
删源极之间要几个10k的电阻

网友J:
你的栅极电阻太大,建议在100欧姆一下,太大导致管子开关延迟厉害,发热厉害,太小开关噪声就严重

网友K:
同意2楼和15楼的

网友K:
请问,经常烧的是不是下管?

网友L:
IGBT的关断电路存在延时现象,所以要去掉死区

网友F:
IC01 HIN-IC03 HIN,IC01 LIN-IC03 LIN的时序检查下,肯定是时序出错,我以前和你的情况一致。

楼主:
大电解的高频特性不好。并联0.1uF薄膜电容改善。
现在使用了反激式开关电源后,已经解决了开机烧的问题。正如大家所言,是之前的辅助电源惹的祸。
同时加强了过流保护。现在电动机抱死可以保护。
但是有个新问题,继电器有时复位,机器停转后恢复转到。因为是偶尔发生,所以没有观察到是否是单片机5V电源断电引发。正在查找中。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考虑到成本,现在还没有办法使用模块

网友M:
BULK电源也不是不可以,看你整体功耗情况.我们一般推荐你用VIPER22,不过反激式开关电源会可靠很多,恭喜你找到问题.
不过还是建议你注意以下地方:
辅助电源与主电源加二极管隔离;
另外用13V驱动IGBT和MOS的比较少,我们一般用15~18V;
2103驱动IGBT用的电阻用100欧以下;
由于BULK电源功率不能满足要求,建议你评估你整体电路每部分电路电流要求,看看78L05是否5V需要的电流要求,考虑用更高功率的电源IC,比如7805等等.

网友N(2011-04-08):
大家好,本公司深圳鸿田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做无刷马达控制芯片,公司产品为各类无刷马达起到控制效果:高/低压保护、正反转功能、煞车功能、故障警示功能、堵转保护、缓启动/停止时间可调、闭环控制、转速伺服控制;产品应用领域有:冷气送风扇、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空气滤清器、吸尘器、吊扇、洗衣机、冰箱风扇、汽车鼓风机、汽车散热风扇、汽车水泵/油泵、玩具汽车、玩具船、玩具飞机、跑步机、工业伺服马达、各类电动工具、家电风扇。目前已与美的、艾美特、格力、比亚迪建立长期合作供货商。

                                               联系人:张先生
                                             QQ:616050073
                                              电话:13751041861
                                     公司网站:www.yatien.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国企大厦A14A

网友O:
正如15楼所说的,先查看IGBT驱动电路的时序,严格按照手册给的IR2103时序,不能有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发生。

网友O:
可以查看IR公司的application notes, AN-978,HV Floating MOS-Gate Drivers ICs,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各种驱动芯片的典型应用。

网友P(2011-06-08):
如果常是在开机时烧管子,
关注一下VIPER12的上电和PWM的输出波形,可以双通道捕获对比一下

网友Q:
多半是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R:
希望大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