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22):
见上图,假设该电路的供电和控制信号正常,电路正常工作。在此基础上,用导线将Q1的CE短接,可能导致本电路的中哪个器件损坏?

网友A:
哪个元件也不会损坏。

网友A:
这时晶体管将等效为两个二极管并联,剩下的楼主自行分析。

楼主:
事实上,继电器在2分钟内烧毁,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只有过压使用才会烧毁。

网友B:
整流桥过来 电压多少
你平常是间歇工作吧
另外晶体管会有电阻的

网友A:
说明你的供电电压或继电器线包的额定工作电压不对。

楼主:
这是某机床一个电路板,最初是C1爆,换了一个,几个月后又爆了,现场看到C1旁边有个大型变压器,就将C1挪到光耦旁边,PCB从整流桥正极出来线路分岔,一路去往继电器,一路去光耦上,挪动后C1离继电器远了。通电运行了一段时间,继电器烧毁,怀疑继电器上的铁箍造成市电短接到12V造成烧毁。然后买了2个继电器,换上后不到2分钟又烧毁,再仔细看线路板上8050不知啥时候烧裂了,造成CE导通,但是不管怎么说,也不应该烧毁继电器啊,新买的继电器不带铁箍,不能造成市电短路。难道是电容位置不合适造成的?即便是没有电容,也没烧毁过继电器。实在迷茫。
至此,手里只有一个继电器,用户着急使用,就将电容换回原来位置,清理了线路板,换上好的8050,正常工作了。回头想想分析不通,发贴求助,不知道电容的介质是否导电,会不会是爆掉的电容介质被220V击穿导致的?

网友C:
按你的电路没有问题,肯定是其他方面。以我在论坛提问的经验,这些问题还得自己解决

网友A:
用示波器去测量工作电压,不排除周边设备的起停对你的电源系统造成干扰使输出过压,同时也不能排除其它相关工艺问题。

网友D: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回复。着重测下供电电压的最大值吧。

问下:烧继电器是烧哪里?
开关,还是线圈?

如果是线圈,查下:
在继电器装上去前。测下线圈的直流阻抗。

继电器装上前,看清耐压是12V,而不是5V。 并且电路的电压不高于15V。

如果是开关。查下负载与你断电器的最大电流吧。还有有没有连接错

网友E:
流过线圈的电流过大

网友F:
如果供电电压是12V的话,那肯定是接继电器的负载太大了。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你接两个电流表,一个接继电器的电感脚,一个接继电器的触点脚测一下电流是不是超过了,一般继电器电感的电流10A在30mA左右、30A在120mA左右。

网友G:
很明显就是耐压不够

网友H:
不是耐压不够吧?是没有限流电阻,过流了吧?

楼主:
1、这个电路是人家机床上的,正常运行了几年,其工作频率我不清楚,实际电压也不清楚,现场的万用表是用户5元买来的,用其测量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是10V
2、第二个继电器烧毁以后,到第三个继电器正常工作,这期间我的动作
   A:将C1从R1处搬回到D2处,电路连接关系没变。
   B:清理了线路板上残留的电容棉絮(学名不知道,就是爆开的电解电容像纸一样的碎屑)
   C:更换8050
3、用户要用设备,没条件继续进行测试,只能根据第2条列的情况揣测。
4、15楼是说继电器开关端流过的电流能影响继电器线圈的电流?
5、继电器烧的是线圈,分析烧毁的继电器:线圈没断,是漆被击穿,短路。

网友D:
这样啊:
测电压是可行的.
先测电压吧

可能是你代换的继电器和原来的在参数上有差别
有些东西不单看参数的:
好比有些器件,给的参数是要求输入12V,但人家的上限可以很大.
而你换的,也是12V,但是上限没那么高等.

看你的电路结构可知:输入电压一定不稳.

教你一个办法:
找个5V的
自己搭个简单的限流电路,与继电器串联
这样就不担心输入电压是否过高了.
当然,你采用恒压供电也行.

(因为对元件的系列不熟,如果有9V左右的就最好了)

网友I:
非常基础的问题:
第一,检查整流、滤波后电压多少?
第二,看清楚继电器的线包工作电压是多少?
第三,如果烧毁的是继电器的触点的话,看看触点容量与负载是否配备!

网友I:
从电容器赖压看,整流输出电压是否太高!

网友J:
继电器电压超过范围了。看看继电器的工作要求吧!

网友K:
电容都爆了,估计瞬间电压过高了。三极管CE是短路,估计不是大电流。所以查一下继电器不动作的电压与动作电压,是否过高?或者有没可能是其他外部原因,造成供电电压过高,如断了“地线”,220V成了380V供电?设备接地什么的?

网友L:
没有具体参数 无法判断哪个会损害,但是如果你的典型电路的话 什么元件也不会坏

网友M:
可能是那个D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