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

楼主(2010-11-22):
我有三个疑问:
1.电路的工作过程,怎么分析?晶体管的基极有偏置吗?
2.器件选型的依据。
3.这个电路是怎么发明的?是依据理论,还是实践摸索的?

网友A:
1。为什么没有偏置呢?
BT+  =====》 SB ===》Q1E ===》Q1B ==》 R1 ==》Q2B ==》Q2E ==》BT-

过程:
设初始状态为SB断开。所有电压为0V,电流为0A
A:SB合上瞬间:
因为(原来)UQ2BE=0V,Q2截止,
UC1=0V,
VQ1B=UBT-----------BT+经LS==C1加到R1左端。(注:弱电流,无声)
Q1截止
B:接着A后,BT+==》LS==》C1==》R1==Q1B==》Q1E==》BT-
对C1充电(左负右正)。随着时间增加UC1升高,VQ1B下降,
C:当VQ1B下降,并使UQ1BE大于导通电压后,Q1进入放大。Q2也进入放大。
D:VQ2C下降。因C1左负右正,拉低VQ1B,使Q1进入饱和。Q2进入饱和。
E:当C1放完电后,BT+==》Q1E==》Q1B==》C==》Q2C==》Q2E==》BT-。
对C1充电(左+,右-)
E:C1充电使VQ1B升高,Q1BE不断减小,退出饱和,Q2退出饱和进入放大区。
F:VQ2C升高,因为C是左+右-,Q1截止。使Q2也进入截止区(或靠近截止区,要看参数和计算结果)。
G:C放使VQ1B降低,并使VQ1BE导通时,(跳到C,并循环)

匆忙而已写,自行分析并验证。

2。计算结果,上面只是原理分析。
3。发明我就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