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4A,电压24V;110系列步进电机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2):
110系列步进电机驱动有无专用的驱动芯片,是否用分立元件驱动呢?

网友A:
电流4A,电压24V 的集成驱动电路还是能够找到的.
THB6064H, 不过这个芯片我没有用过, 不作评论.
不过 110 系列的步进电机, 这样的特性是否太小了, 有点大马拉小车了
通常 57 的步进电机跑这个参数差不多.

网友B:
110系列电机还是建议用分立MOS桥方式驱动的比较好。

57、或者部分85、86可以考虑用6064

楼主:
57系列电机电流一般在2A以下,THB6064驱动电流多大呢?4A是110系列电机正常工作电流

网友B:
6064最大可以到4A输出,但是只适合驱动57或者部分85、86电机。
有时候驱动电机不是单看电机的电流大小。当然,用来驱动110的电机也是能动的,只是综合来说效果不理想。

就像用6128来驱动86电机一样,也是能动的。6128一般是匹配42及以下机座的电机,或者部分57电机。

57的电机一般是3A以下。我以前接触的客户基本都是2A到3A之间,个别的可以到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