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块性能指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2):
看到一些资料,关于GPS模块的性能指标RF性能要求如下:
动态范围:-110db,饱和值>27db
实在搞不清这两个指标的含义,请指教。谢谢先了

网友A:
呵呵,这个搞通信的工程师都知道。

网友B:
一个是对信号的灵敏度,-110db太低了主流在 -150以上,另一个就是说信号太强了也不行,也会失真的。特别在有转发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