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6的3个TIMER能级联成一个72位的计数器吗?

楼主(2010-11-22):
STM32F103C6的3个TIMER能级联成一个72位的计数器吗?
我想来计数外部的脉冲个数

网友A:
STM32的每个定时器是16位的,3个定时器只能级联成一个48位的计数器,不能级联成一个72位的计数器。

楼主:
:)48就够了,呵呵

网友B(2012-08-10):
楼上的弄成功了吗?

网友C:
开三个定时器:
unsigned int gCount1=0;
unsigned int gCount2=0;
unsigned int gCount3=0;
unsigned int gCount4=0;
unsigned int gCount5=0;
unsigned int gCount6=0;
TIM1:gCount1++;
           if(gCount3>=65535)
           {gCount3=0;gCount4++);
TIM2:if(gCount1>=65535)
           {gCount1 =0; gCount2++;}
            if(gCount4>=65535)
            {gCount4=0;gCount5++;}
TIM3:if(gCount2>=65535)
           {gCount2 =0; gCount3++;}
          if(gCount5>=65535)
          {gCount5=0;gCount6++;}
int main(voi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