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发白

楼主(2010-11-22):
最近做AT050TN22(640X480) LCD屏的驱动,用FPGA做的驱动,发现整个屏发白,调了背光亮度也不行,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时序不对

网友B:
查硬件,确定线序没问题的话,再看软件,看时序,再没问题的话,换个板子试试

楼主:
呵呵,看来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C:
LCD初始化代码不对。
或者提供的Vcom偏差较大。

楼主:
哦,VCOM也调了,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