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个厂家的FPGA可以嵌入Cortex-M1软核,Xilinx or Altera?

楼主(2010-11-22):
如题,准备在FPGA中嵌入一个ARM软核,然后通过ARM的AHB总线连接我们自己开发的IP模块测试。
为了简化工作,想用一个最简单的ARM内核,请问现在Cortex-M1可以在哪家的FPGA中实现,是否需要从ARM获得license?

网友A:
貌似都不是,是actel

网友B:
Xilinx的Spartan6系列就支持的,你用ISE12.3的EDK中就可以选择AXI总线构架.
而且Virtex-6种的部分芯片直接带有ARM的核

楼主:
用Spartan-3A可以吗,我不需要太高级的CPU ,只要有AHB总线能测试我们的IP就可。

网友B:
明天,我帮你问问我的同事吧.
感觉好像不行,不过可能有总线桥可以过渡

网友B:
同事说:Spartan-3A不行,Xilinx芯片中嵌入的ARM核一般都是高端ARM核,有的甚至可以当电脑CPU用的.....
建议你还是选ACTEL吧,可以嵌M3

楼主:
谢谢了。和我想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