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C语言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10-11-22):
NVIC = (NVIC_TypeDef *) NVIC_BASE;这个语句用C怎么解释?是STM32里的程序语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典型的强制转换

网友B:
2L正解。
换一个简单的,容易理解的。
int a;
float b;
a = (int)b;

网友C:
NVIC_TypeDef  是 NVIC 的寄存器结构.
所以 NVIC = (NVIC_TypeDef *) NVIC_BASE; 是给 NVIC 赋值为指向 NVIC 寄存器空间(结构)的指针.

网友D:
以后问问题专业点,你这条语句前不着店,后不见村的。你至少把几个变量的定义给出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把NVIC_BASE转换为指向NVIC_TypeDef类型的指针变量

网友E:
LS:
要是LZ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估计他自己也想明白了,呵呵

网友F:
靠学校学的C课程肯定是看不懂的,哈哈

网友G:
你可以这么理解:
NVIC是一个指向结构体的指针,需要赋一个初值,指向哪里呢?应该是NVIC_BASE,但NVIC_BASE仅是一个绝对的地址,直接赋值c语法上是会报错的,因此需要强制转换,加上 (NVIC_TypeDef *) ,告诉编译器这个地址是一个指针,类型是 NVIC_TypeDef ,这样编译的时候就不会报错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当然使用这个需要使用者对指针和地址需要非常明白其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我确实一下子没看明白!所以就粘了,不过还是很谢谢你!

楼主:
谢谢,明白啦
10# cloudrea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