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计数器跳变

楼主(2010-11-22):
请教:FPGA下计数器的数字发生跳变(毛刺)(1到2,2到3正常,3到4,4到5正常,有规律)。ALTERA 的quartus 9.1 或6.0,7.2等。
        CPLD下无上述问题。
谢谢

网友A:
把你的源程序发上来。

楼主:
module fpga(clock,        q1          );
        input        clock;
        output        [12:0]                q1;
        reg                [12:0]                q1;

    reg                [4:0]            q2;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q2 <=q2+1;
                         q1<=q2;
        end

endmodule

网友B:
基础问题,这是正常现象
1到2两位跳变,2到3一位跳变,3到4三位跳变,4到5一位跳变
一位跳变没毛刺,两位跳变两个跳变沿有先后产生一个中间过程就是毛刺,

网友C:
原因很简单,  一次跳变的位数多了后, 因不同的触发器动作不是同时的,所以有中间过程.  而一次变化一位的那种就没有这种问题,比如格雷码计数器,就是不会有中间过程的毛次的.

网友D:
时钟频率多少啊?加个全局时钟约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