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11-22):
(无正文)

楼主:
幅度大点 输出图像会怎么样
幅度小点 输出图像会怎么样/?等待 高手啊

网友A:
行场同步是数字信号吧。幅度够门限就可以了

网友B:
只有行场信号才是要求幅度的.

你那不叫行场信号.

是行场同步信号.

行场信号要求:时间/速度/幅度/线性的好坏----------说明,并不是说要求直线,而是与CRT外形相应的曲线.
行场同步信号:只要高时间,以及像脉冲信号,电路能识别到就行了.

所以如题:
行场同步信号的幅度要求:和逻辑信号的要求一样.

楼主:
哦 那 就是说 只要符合 TTL cmos  就行了 是吧

楼主:
再问下 高手 那行场信号 和行场同步信号  有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