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N74LS07N 如何与STC89C52RC连接

楼主(2010-11-22):
请问,SN74LS07N 如何与STC89C52RC连接
我直接将SN74LS07N的1脚与STC89C52RC的P1.5脚连接没有反应。
SN74LS07N出来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他不亮。

网友A:
上图吧,兄弟。

楼主:
第一次发图看看行不行

楼主:
有点小,点击看大图吧,大点的是89S52,小的是SN74LS07N

网友B:
这个图打不开啊

楼主:
发个图片可真费劲啊。不过还好,会发了。

楼主:
晕为什么我的图老挂啊

楼主:
看看这回可不可以

楼主:
终于把图片整上去了

网友A:
74ls07输出是集电极开路的,要加上拉电阻。
如果是普通输出,你也不串个电阻限流吗

网友C:
发光二极管的正极通过限流电阻接到电源,负极与7407的输出端相连即可。

楼主:
谢谢,我把集电极开路这里给 漏掉了, 现在明白了。我是新手大家见笑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