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

楼主(2010-11-22):
1.电路的工作过程,怎么分析?晶体管的基极有偏置吗?
2.器件选型的依据是什么?
3.这个电路是怎么发明的?是依据理论,还是实践摸索的?

网友A:
开关按下,C1相当于短路,Q2集电极电位大于发射极电位,基极电位也大于发射极电位,Q2导通,这时Q1的发射极电位大于基极电位,基极电位大于集电极电位,所以Q1也导通,喇叭叫唤。等C1充电到一定程度,整个电路处于平衡状态,Q2的基极,也就是Q1的集电极电位是0.7V,Q2集电极约为1.5V,Q1的基极为1.3V。
当开关断开,C1相当于一个电源开始放电,C1与Q2的集电极连接的极相当于电源的正极,另一端为负极这时Q2在电路中不起作用,因为开关断开了。C1通过喇叭,Q1,R1放电,等放到一定程度(时间极短),Q1的开启电压不满足,Q1关断,喇叭不叫唤了。
器件选型,个人认为普通的NPN,PNP三极管就行。
电路怎么发明的不知道

楼主:
可能我有两个错误认识:
1.电容隔直。我一看到电容,就认为那个是不通的。
2.基极偏置。我以为要通过电阻分压才能给基极提供偏置。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两级直接耦合的放大器,由第二级输出端接到第一级输入端一个电容,构成了多谐振荡器。
此电路从制造出互补晶体管那时就有。

网友C:
没通电前。C两端电压是0V。
通电(开关按下)瞬间。
C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两端为0V,相当短路。

因为LS---C (0V)使得Q1 B极电位约为BT+。所以Q1不导通。
这个电压经R加到Q2上,所以Q2先导通

网友D:
没通电前。C两端电压是0V。
通电(开关按下)瞬间。
C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两端为0V,相当短路。

因为LS---C (0V)使得Q1 B极电位约为BT+。所以Q1不导通。
这个电压经R加到Q2上,所以Q2先导通 ...
引用 网友C:

不明为什么Q1先不通?

网友E:
这是常用的报警发声电路,我贴一个10多年前我用得很多的,具体参数要调整一下才能得到合适的频率。 file:///E:/未命名.jpg

网友E:
晕,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C:
不明为什么Q1先不通?
引用 网友D:

因为LS---C (0V)使得Q1 B极电位约为BT+。所以Q1不导通。
这个电压经R加到Q2上,所以Q2先导通

自己要动手把条件整理详细一点:

因为LS---C (0V)使得Q1 B极电位约为BT+。

==>UQ1be=0V,    所以这时Q1是截止的.

这个电压经R加到Q2上,
==>UQ2be有偏置,所以能导通.

网友F(2011-11-03):
把这个电路挖出来,重新分析一下......
分析重点:1.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2.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
           3.响铃的方式;
           4.电路的完善。
有按键按下,
电容相当于短路(XC=1/2*PI*F*C,此处的F可以理解成无穷大,故XC=0,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既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右极板电压为1.5V,为保证两个极板电压不变,左边极板也为1.5V).
此时 Q2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故Q2导通。电源正极->蜂鸣器->Q2集电极->Q2发射极->地构成通路,故蜂鸣器响。
于此同时,C1的右极板通过Q2到地,左极板就产生了一个反向电压,该反向电压促使Q2截止,Q1导通->Q2导通->C1的反向电压又促使Q2截止,Q1导通->Q2导通......如此形成一个多谐振荡器。
响铃的方式应该就是 有按键按下时 会发出 叮咚 叮咚的响声...

   感觉分析的还很不到位,虎头蛇尾的,主要是没有理解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大侠给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G:
豁然开朗啊

网友H:
学习因探究而深入。

网友I:
还是不太明白 q2导通后q1导通 然后q2怎么截止的?

网友J:
第一步应该是了解电路的功能
之后再看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K:
还是不太明白 q2导通后q1导通 然后q2怎么截止的?因为有电阻R1,所以R1左边为反向电压,右边在Q1导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正1.5V的电压使Q2导通

网友L:
搭了个电路试下,改变C1可改变声音频率,越小越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