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请教高手RocketIO GTP物理实现问题

楼主(2010-11-22):
请教高手:
     一个GTP_DUAL的两个gtp通道(gtp0和gtp1),如果连接到不同的目标FPGA,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不甚感激!

网友A:
从结构上来看,应该说可以的.数据传输方面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共享了PLL,PMA,复位,电源控制等模块.

楼主:
谢谢!
我用了aurora 3.0的core去实现,发现两个lane上一直处于发送测试数据状态,没法连续收到测试码(28.5码),所以链路建立不成功。
RocketIO GTP有很复杂的控制,没有深入学习过。
希望有过这方面经验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连接两个不同的通道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肯定要注意这两个通道上跑的协议肯定是要受限制的,最好提供下你希望实现的具体功能

楼主:
似乎是可以的,在试验中,水平比较低,呵呵!

网友B(2011-01-08):
我今天就是来看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