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入1.5V,输出3.3V的高效率升压IC

楼主(2010-11-22):
我是做硬件电路这一块,现在公司研发急需要一款DC升压IC芯片,输入1.5V-14V左右,输出电压3.3V,输出电流要达到1A,请大家推荐几款,非常感谢!

楼主:
1.24V - 14V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和Output adjustable from 1.24v to 14V
这两句1.24V - 14V是说的是输入电压范围还是输出电压范围啊,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5139应该适合你用。

网友B:
5139就是比5138的暂空比高些。。。
可提供IC相关资料。

楼主:
ls的把IC的DATASHEET发给我,谢谢,zhuml2010@163.com。类似于LM2623的这种芯片

楼主:
1.24V - 14V是输出电压范围吗,如果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电源IC,5139的全名是什么啊,在哪可以下到DATASHEET.谢谢

楼主:
1.24V - 14V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和Output adjustable from 1.24v to 14V
这两句是一个意思吗,谢谢

网友A:
你要的是输入电压可调还是输出电压可调啊???

楼主:
我要的是输入电压范围是1.5V-14V左右,输出可以达到3.3V的IC,可以是可调的,只要符合条件就行了
给我介绍几种啊,给我一下相关资料。zhuml2010@163.com。谢谢了
5139和5138符合吗

网友C:
使用凌特器件

楼主:
使用凌特器件的哪些器件啊,官网是什么

网友D:
英文1.24V-14V电压可调输出

楼主:
MCP1640,输入电压1.5-14V都可以输出3.3V吗,看了Datasheet觉得好像不行,请赐教

网友E:
这个可以 XZ226EN
•  最高工作频率:450KHz
•  输入电压:1.0V~5.0V(步进 0.1V)
•  输出电压:3V~20V(步进 0.1V)

网友A:
楼主要的是1.5-14v输入啊,你这个能满足吗?

楼主:
谢谢16楼的,输入电压不满足,你们觉得LM2623符合要求吗
根据DATASHEET上的电路改一下电阻的大小,输出为3.3V,认为可以吗

网友F:
楼主要的是自动升降压的,输出在1A的,这样的IC目前比较贵,有肯定是有的,我可以帮你推荐,需了解可加我Q 88382115

网友G:
以目前的器件技术,不可能有这种内置开关管的IC的,外挂吧。
1点几伏的Vgs下导通电阻阻10mohm的开关,耐压又要到30V,没法在那怕是SOP8这样的封装内放4颗

网友A:
内置mos的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楼上说的挺对的,要求的输入电压范围挺宽的,我找了一款LM2623。你们看看可符合要求!这是工作条件
典型电路
BOOT,EN,FB的引脚电压有限制,需要如何改典型电路了

楼主:
如果我的输入电压很大时,能否输出为3.3V的电压呢,还有EN和VDD我需要加个稳压管吗,第一次做这样的电源,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G:
你要找升降压的,不能单纯的升压或降压

网友G:
也就是说,要四开关的:两个功率开关,两个继流开关

楼主:
是的,需要是升降压IC

楼主:
大家觉得LM2623芯片符合要求吗,设计电路时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H:
这是个好片子,你弄个试试就知道了啊!

楼主:
PCB已送工厂了,就等着拿回来测试了,呵呵

网友I(2010-12-29):
TPS61016  1A
价格在7-9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