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连LED数码管

楼主(2010-11-22):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单片机可以,比如PIC,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哦,现在一般用什么驱动

网友B:
采用共阳数码管吧 我试过直接驱动 但是亮度不够 也许我用所数码管大了点 最好加驱动芯片 通用的有72hc573,专用的有hd7279,tm1620

网友C:
如果数码管较少,静态显示的话,加上限流电阻就行,但是有点资源浪费。如果数码管较多,动态扫描的话,需要加其他的外围电路。
    加驱动芯片的话软件比较好写,如果省掉驱动芯片(比如译码器)程序会麻烦一些,需要查表,但是问题不大。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大侠。我想显示3位数字,用什么数码管和驱动呢

网友D:
晕,又是你呢,上个贴还没结呢。我就直接被封号了,你不是才知道单片机下载的吗,先玩流水灯吧。可以74ls138译码,再用373驱动。

网友E:
以防万一,最好加限流电阻

网友F:
段串限流电阻,位用三极管1815或8550缓冲。

网友G:
晕,不知你用什么单片机。不过如果只是3位,51的可用动态显示强上拉发驱动数码管(功耗稍大),但不用扩展PNP 三极管。 http://www.xie-gang.com/AT89C51KFB.htm

电子实验室的简易开发板

电子实验室的简易开发板

网友B:
我感觉现在一般不大用并行的芯片了  几位数码管就占用好几个IO有点不划算
我知道的串行芯片有TM1620(6位共阴),HD7279(八位共阴的,可接64个键盘)
只需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