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怎样裸奔?

楼主(2010-11-22):
在keil编译器下,ARM怎样用汇编裸奔呢?不要C的,只要汇编。我试过,但是好像没有C的main函数,编译器不给自动加上一些RAM初始化,代码搬运的库函数。不知道初始化的工作怎么手动完成,好像难度挺大的,我在反汇编里看了下,启动代码中自己写的还不到300行,编译器给添加的用400多行初始化代码!!!!!!

楼主:
是不是在编译器里要增加某些的设置,还是该怎么弄,只要汇编的,不要在C里跳到汇编的!!!!!!

楼主:
各位是怎么裸奔的呢??????

网友A:
ARM太高深了,学习中……

网友B:
跟单片机一样简单,,说白了只是操作相关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操作相关寄存器前让它跑起来,完全用汇编,不用,用C只要加个main函数就行了,启动代码用keill自带的,用汇编就不行,不知道有没有汇编库的入口,启动代码是C的入口!!!!!!

网友C:
很多开发板都有汇编的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D:
把第一条汇编指令放到复位向量处,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