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电源问题

楼主(2010-11-22):
公司产品上用的开关电源,5V输出和COM之间,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才75欧姆。正接反接都一样,应该之间有个75欧姆电阻。
5/75=66mA.挺大电流的。
疑问:这个小电阻可能是2个,应该是2个电阻之间进行采样再反馈给前面的电压调整电路吧。但是采样分压电阻这个也太小了吧。66MA,电流这么大,太浪费电了吧?

还有它人为把开关电源外壳和电源地以及整机的外壳(金属)都连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么连,我想过,不用连也肯定是可以的。连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有大侠看到吗?求解。
因为之前看过很多电源,采样电阻都是达到K欧姆级别的。然后用431比较反馈的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往往是为了负载开路时仍能够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即泄放掉一部分电流,一般称“死负载”。
该电阻与电压取样无关。

网友B:
第一,如果真如楼主所说,那却是有点过分了。

第二,地线连接也没什么不可以,主要是屏蔽啊或出于安全考虑(当然,是在合格设计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