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求教

楼主(2010-11-22):
最近用到一个电路,电源部分有些看不明白,主要是图中四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反向保护。感性负载使用。或者有备用电源的时候。

网友B:
1. D4/D5
5V和VCC分离.(不是隔离)
这样有一定的退偶作用.

2.D6,是补偿D4/D5的压降.
因为D4/D5使得负载在7805上获得的电压小了一个PN结压降.
D6就是抬高7805的参考脚.进行补偿的.

3.D8是分离VA和VB, VA可以供到VB,但VB不可以供给VA.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全波整流。。为什么无视整流桥,,,图中共有8个二极管。。。

楼主:
5V和VCC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5V吗?

楼主:
7805前面的二极管使得VA和VB只有0.7V的压降,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5V和VCC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5V吗?
引用 楼主:

不同的两个工作电路,可能是一个为模拟另一个为数字,也可能是一个为基带另一个为高频,总之就是应该避免互相干扰电源线的2个电路

网友E:
7805前面的二极管使得VA和VB只有0.7V的压降,有什么意义呢?
引用 楼主:

那要看VA给谁用,VB给谁用

网友F:
D4跟D5 的型号为什么不用同一种?

网友G:
电流大小不一样!

网友B:
7805前面的二极管使得VA和VB只有0.7V的压降,有什么意义呢?
引用 楼主:

这个压降有时候也有一定的作用的:
如:
如果A和B都接有相同的电压是,B供电,A不供电。只有B小于A 0.7V时才供电。

不过有时这也会成为一个缺点。
得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E:
不如后级用两个5V的稳压IC
引用 网友H:

那样显示不出手段高明,另类用法为什么流行,心理因素占了很大一部分。

楼主:
D6抬高了7805的参考脚,那7805输出是不是5+0.7V呢?

网友I:
3.D8是分离VA和VB, VA可以供到VB,但VB不可以供给VA.

D8的单向导通作用,加强了7805可靠性,老外电路上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