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水城 在线RAM调试可以,但是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确

楼主(2010-11-22):
请教香水城 我现在的程序时Z在线RAM调试可以,但是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确
整个结果都是乱的,之前使用VBT6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楼主:
芯片是ZET6 使用的是DAC TIM2触发 DMA方式

网友A:
不明白。

如果不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则一般这种问题与程序的时序有关。

网友B:
楼主把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