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假IC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2010-11-22):
今天试验用了8选一ICADG408,(十几块一片),按照datasheet上面的引脚图接了,怎么试都不行。(VDD=5V,VSS=GND,EN=5V),焊接焊了几次,我都用万用表每个脚一个一个测了开短路,上电,测试供电电压,即使能端电压,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工作,没办法了,现在开始怀疑是买到假IC了。但是在同一家买的74CH4051都好好的可以用的。好奇怪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解解惑?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多了去了. 假 IC 通常包括:
完全假品, 啥功能都没有或者完全不对路.
以次充好, 生产线上下来的不良品被非法收购后出售出来.
以低档remark 高档,  那就更多了. 象低频率改成高频率的. 小电流的打上打电流的品种.
当然还有假冒品牌, 旧品翻新等等.

网友B:
可以买一个放大镜,最好是修表用的那种

看丝印是否打磨清晰,不是印上去的
看焊盘是否发亮,粘过锡

网友C:
一般找代理就会好些,即使有问题也会帮忙解决。
QQ:914336905

网友D:
我还想问买到假烟的概率有多大,最近抽的烟老感觉不对味

网友E:
熊!!!
前段时间买到两次假烟了 还是在同一家超市

网友F:
渠道和自己的眼力是决定性的,不过建议楼主首先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G:
首先要定义假的概念

网友H:
:)不知道辨真假~

网友I:
有可能是测试方法的问题,数字万用表测试通、断路,有的表小于50欧响,有的表小于75欧响,超过这个阈值小于250欧,不响但是会显示,一般超过250欧就不显示了,正确测量还是接个输入,测试输出电压
另外,带电测量电阻本身就是个问题

网友J:
假的普通集成电路比较大,好比买彩票的末等奖,买假ARM的概率很小,比中500W大些,我买过假的,但我从没中过500W。

网友:
遇到过,还分别从两家买的,结果全是假的

网友K:
遇到过,买了10片DA样片,10片都不能用

网友L:
1、功能假
2、性能假

假货多数都是第二者。

网友M:
这些个IC或者MCU,最好直接找原厂业务,让他们给安排采购渠道,华强北柜台买电阻电容二极管晶振什么的还可以,买IC就要悠着点了

网友N:
一般不会存在功能性的假IC,即IC还是能实现相应的功能的,只不过是性能上跟真实的厂家生产的可能相差很大。

网友O:
换一个新的ic代替试试不就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么巧啊,我也是几年前分别从两个地方买的十片DA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