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USB/CAN怎么共用?(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0-11-22):
请问一下STM32的USB/CAN口在不能remap的条件下,接口电路(CAN收发器/usb总线)能否实现两个应用并存但是不同时应用:指的是在用CAN时不用USB,在用USB时不用CAN,能否实现?需要注意什么?
补充一下:我测试了TJA1050的RX/TX脚有内部上拉也不知道STM32的USB功能能否消除收发器的上拉影响?(USB的初始化过程貌似没有GPIO怎么配置的啊)驱动能力到底如何?(在使能USB功能的时候TJA1050可以进入静音模式,但就是不能消除上拉的影响)

网友A:
要保证外围电路互不干扰,芯片内部没有影响。

楼主:
我指的就是USB的D+/D-信号会否受到TJA1050的影响啊,主要是不了解STM32的USB口设计及其驱动能力啊,好像文档一点都没有提到框架图的吧。(我的意思就是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然后做一个判断,再决定设计打样的),烦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了楼主位的描述:TJA1050的RX/TX脚有内部上拉,我想这个内部上拉肯定会对USB信号产生影响!这不是因为STM32的问题,而是USB协议所不允许的。

楼主:
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USB的DP也是要求一个1.5K的上拉电阻的,所以这个DP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地方就是DM(也就是对应CAN的RX脚),我想如果TJA1050的上拉对STM32的USB 驱动IO来说只是微弱上拉的话,应该不会影响USB的DM信号的,关键就是不知道具体的一些参数,所以没办法做判断啊......

楼主:
没有更多的相关信息了吗?

网友A:
没有更多的相关信息了吗?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在D+、D-上加上拉电阻会对通信有什么影响,也不知道多大的上拉电阻会对通信有影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如果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考USB协议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