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51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0-11-22):
以下是源程序:

uchar Temp[100]={"123456ABCdddWCT"};
uchar code ta[14][4] ={"ABC","BCC","UQC","WCD","WTO","CLL","OKL",};
mai()
{

uchar (*p)[4],*sp;

RS232_int();//串口初始化
p=ta;
sp = strstr(Temp,*p);
if(sp==NULL)
{
    SBUF='X';
    while(!TI);
    TI=0;//没找到字符串
}
else
{
    SBUF='Y';
    while(!TI);
    TI=0;////找到字符串}
}
}
strstr功能是从字符串Temp中寻找*p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并且返回指针给sp
但是单片机发出来的结果老是'X',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在sp = strstr(Temp,*p);之后加个延时,单片机发出来的结果却是'Y'.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用的是s52单片机

网友A:
这个你自己用软件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我也用软件仿真过了,软件仿真是输出Y的

网友B:
你确定程序没点问题么?

网友C:
SP换一个标称吧。

网友D:
太菜了,没看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E:
在VC++ 6.0上测试正常

网友F:
试试这个
sp = strstr(Temp,"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