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面的问题,再问一下收音机拉杆天线的原理?

楼主(2010-11-22):
我只想知道拉杆天线里面怎么没有电感和电容这两个器件?
2.如果没有这两个器件,它是怎样接受信号的?要是这样,拿一根直的电源线不是也能感应电磁波而产生感应电流吗?
3.我想拉杆天线是不是机内LC振荡电路的输入端啊?
实在是不明白,拜托各位给详解一下吧!

网友A:
re LZ:

电磁波在空间是以电场和磁场交织的方式行进的。如果拉杆天线处在和电场平行的方向的话,电场将迫使天线上的电荷运动,便形成了电流。这就是拉杆天线(电天线)工作的基本原理。由此可见,拉杆天线只要是导体材质有适当的长度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内部存在什么电感或电容器件。天线确实是机内LC谐振(调谐)电路的输入端。

网友B:
为什么要是电感和电容之类呢?

电感只会:1通过电流使中间的磁场发生变化------这与接收天线完全相反,不适合。
          2通过改变线圈中间的磁场,使线圈电流发生变化。------这特点可以用于接收天线,AM天线就是例子。

线圈天线的特点:
          只有线圈中间磁场变化了,电流才变化。而作为天线。环形不太适合。只有条形芯才合适。其特性是:条形芯使信号磁场通过本身,在线圈上感应并转为电流。

导体天线的特性如楼上说的:电场迫使天线上电荷运动,开成电流。这就不两需要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