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22):
A:c8051f020串口RS232设计的
B:ARM串口
C:台式计算机串口精灵

调试他们之间通讯情况,115.2k波特率,发送14字节。A与C之间正常,B与C正常,
为何A与B之间不正常呢?谢谢

网友A:
怎么调试的?AC,BC互相发送接收吗?

楼主:
A发送给计算机显示数据正常,B发给计算机正常,计算机发给B正常显示,但A发给B收数不正常

网友B:
很可能是接线不对

楼主:
能收到开头字节,后面数不对?
时间测试计算机发14字节2.2ms,,单片机发送需要2.34ms,是否波特率?

网友C:
数据怎么个不对法?
检查一下格式、波特率,看看是否接收有错位

网友D:
这个我有经验,前一段时间,我也是使用C8051F040的UART向PC发送数据,有时对,有时错的,搞了N天,终于发现一个问题:

波特率误差!!!!!!!!!!!!!!
波特率误差!!!!!!!!!!!!!!
波特率误差!!!!!!!!!!!!!!
波特率误差!!!!!!!!!!!!!!
波特率误差!!!!!!!!!!!!!!

网友E:
单片机之间的串行通信怎么做啊??

楼主(2011-01-06):
搞定,数据格式多了一位,8位和9位的事情,但有两者之间能正常???

网友F:
无语啊
自己写的程序,通信基本格式都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