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22):
A:c8051f020串口RS232设计的
B:ARM串口
C:台式计算机串口精灵

调试他们之间通讯情况,115.2k波特率,发送14字节。A与C之间正常,B与C正常,
为何A与B之间不正常呢?谢谢

网友A:
波特率精度的问题,波特率准许一定偏差,但不能过限,如果一个是正偏,一个是反偏,二者之间的误差就可能大于容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连线错误的原因,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