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分析下LLC的电流波形图

楼主(2010-11-22):
满载:

轻载:

空载:

今晚刚抓的LLC的电流波形,对空载时候的波形很费解,怎么成三角波了。。。还是说电源有问题?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哈。 thk~~

楼主:
没人理会   自己顶下~~~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 当fs=fr1时,谐振半个周期后,为何谐振电流会刚好等于激磁电流呢?

网友A:
猜猜。。。。
因为没带上负载时,输出口是并着一个纯电容,充电与放电便程线形上升与下降。
而带上负载后,它的充放电形式改变了形式。: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的充放电  也应该是呈指数变化   不应该是线性的啊   呵呵~~

网友A:
呆死了,竟没想到这个。。。。。:dizzy:

网友B:
晕,这个很容易理解的电容充放电特性。

网友C:
5楼:
指数曲线截取很短一段,看上去就是直线。

网友D:
貌似是跟Lm和Ls 有关吧第三个是不是励磁电感电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伟林前辈, LLC谐振,即便是空载工作在高谐振点的右边, 电流波形也应该是正弦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是不是空载的时候Q值太低了,高工作频率下已经无法谐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ychang前辈的回答也好模糊啊,好像没有回答贴上 的问题诶 ,还是说已经间接的回答了~~~ :o

网友E:
LLC稳压原理:Lm、Lr、C,电路有两个谐振峰,分两种极端情况
1,满载,负载与Lm并联,降低了Lm的Q,Lm电抗远大于负载,可视为开路,R、C与Lr 形成串联LCR,具有最高谐振频率f2,环路控制VCO工作在一个适当的频率,改变C、Lr组件的电抗,实现R上的电压稳定;
2,空载,R开路(实际上由于变压器存在铁损电阻),(Lm+Lr)、C开成串联LC,具有最低谐振频率f1,VCO频率却反而上升才能稳定输出电压,如此来,回路对于前级是感性为主,激磁电流也就是线性了

也就是说,跟输出滤波电流没太大关系

网友E:
另外可以这样理解:满载时,回路的磁能主要在Lr里,Lr的Q高,驱动频率稍高于谐振频率,处于“谐振”,故而是正弦电流;空载时,回路的磁能主要在Lm里,驱动频率远大于谐振频率,失谐又十分的严重(即不谐振),Lm上面是方波电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想是不是空载的时候Q值太低了,高工作频率下已经无法谐振了
引用 楼主:

应为:空载的时候Q值太高了,高工作频率驱动低谐振回路,回路呈强烈感性,已经无法谐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满载时,将Lm单纯的看成是开路不太正确吧。 我认为要实现ZVS,在死区的时候需要Lm来构成回路使MOS的电压箝位到0V左右,同时使次级实现ZCS。

网友E:
你算一下满载时,Lm的电抗,与负载的反射阻抗,可知Lm在这里只是并在电阻上的一个摆设,注意俺提到过,这时主要是C、Lr、R串联回路,这时回路的谐振频率最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蚂蚁前辈  你的意思是不是空载时候的Q值 是指Lm的并联Q=Rac/根号L/C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蚂蚁前辈3楼还有个问题哈 ,重复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 当fs=fr1时,谐振半个周期后,为何谐振电流会刚好等于激磁电流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蚂蚁前辈  你的意思是不是空载时候的Q值 是指Lm的并联Q=Rac/根号L/C ?
引用 楼主:

考虑接入系数,是Q=(Rac*(1+lr/lm)^2)/sqrt((lr+lm)C)

网友E:
回复 楼主:

fs,fr1指的什么?分别是驱动频率、第一谐振频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fs是驱动频率   fr1是较高的那个谐振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蚂蚁前辈论坛有人发帖找你来着   呵呵   发生什么事情么~~ ?

关于当fs=fr1时,谐振电流=激磁电流,是从电源网上看到的 。 详细见http://bbs.**/topic/592162第36帖,

楼主:
没人回帖了。。。。 顶下看
问题:
关于当fs=fr1时,谐振半周后,为何谐振电流=激磁电流,是从电源网上看到的 。 详细见http://bbs.**/topic/592162第36帖,

网友B:
这是零电流开关的特性,详见关于zcs的资料。

网友E:
回复 楼主:

fs=fr1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这是一种临界状态,相当于开环工作。

LLC的理想变压器部份能够获得的电流,是谐振电流-励磁电流,想清这一点,你也就明白了

网友E:
这是零电流开关的特性,详见关于zcs的资料。
引用 网友B:

mos适合zvs,不适用于zcs,也就是说,驱动频率须始终大于谐振频率,即回路呈感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蚂蚁前辈   正好想请教来着   呵呵   为什么MOS适合工作在ZVS而不工作到ZCS去   看资料说MOS工作在ZVS损耗会更小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fs=fr1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么? 我看书中介绍说这种情况下其效率是最高呀  因为工作在这点lr与cr谐振阻抗最低,其中储存的能量最少,MOS导通时返还回去的能量就越少 故导通损耗就会更小 效率则更高 ,不过书中又说如果工作在2区的话,由于周期大于谐振周期则MOS关断时的电流会更小,这样不是减小了关断损耗?

网友E:
mos具备较大的coss, 如果开通时刻coss上有较大的电压,那么上面的电荷会MOS放电,这些能量通过MOS发热而消耗掉,在高压高频条件下,会占MOS损耗的大部份,因此要想办法让MOS开通时,其两端的电压为零,可避免这部份损耗,要想实现ZVS,必须电流滞后于电压,因此回路需呈感性。

fs=fr1的情况,只有在输入电压最低,且最输功率最大才会出现,严格说不是不会发生,而是“极少”发生,前面我有点说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  明白了  多谢蚂蚁前辈的细心指点, 不过fs=fr1 应该是在最大输入电压发生吧  嘿嘿~~·   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fs=fr1时, 谐振半周期后谐振电流=激磁电流,还是搞不懂。关于这点大蚂蚁你发的帖中关于LLC的图中可以看到,fs=fr1时, 谐振半周期后谐振电流确实是=激磁电流,不知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

网友E:
别人定义的符号很难记,俺历来不记别人的公式符号,因此总是弄错,如果是俺整,会把最低写成fr1或frl,最高写成fr2或frh
关于fs=fr1为什么谐振电流=励磁电流为半周期,看图就能说明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蚂蚁前辈  从图中看   确实是在半周期时刻 两个电流相交 而且不一定是在fs=fr1的条件下才成立 而是只要工作的周期大于谐振周期  相交的时刻都是在谐振半周期处。图中虽然这样画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曲线是这样走的~~  还请大蚂蚁从原理上说明下  thks!
三种工作频率时的波形如下:
这个资料中的三个图 我个人觉得有个错误:当处于死区的时候 波形还在谐振, 死区的时候应该是有激磁电感提供回路对电容充放电吧 波形上看应该是直线保持不变吧?

楼主:
有了一点领会  不知道是否正确 : 当fs<=fr1的时候 每半周期谐振完 谐振电流一定是等于激磁电流Im 而按照正弦的规律 ,经历半周期后的值与开始半周期的值是相等的,那么Lm上个半周期被磁化到Im  在本半周期也需要被反向磁化到Im,这样才能保证磁芯不饱和,之所以在半周期相交是因为半周期时,正弦的两个端点的绝对值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