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上分析晶振旁边的电容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0-11-22):
晶振旁边的电容电阻有什么用?问了很多人,有的说是负载电容,有的说是谐振电容电阻,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些电阻电容呢?可能他说的都是对的,但是这只是表面的作用,我想知道从原理上分析这个问题,这个也困扰了我好久,有没有高手能说说呢,十分谢谢。

网友A:
说是负载电容是有道理的

Y7如果只接IC.因为不少IC都是COMS输入,所以
Y就没有电流回路了.
电容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回路.

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B:
C是谐振电容,必须有
R是增加CPU反向电路的反馈深度,可以有

网友C:
这两个电容与晶体一起,加上芯片内部的反相器,构成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
工作时,晶体相当于一个品质因数非常高的电感。
电阻的作用是使芯片内部反相器得到合适的直流偏置,多数芯片在内部已经有这个电阻,不必在芯片外联接电阻。

网友D:
4楼回答的有理,今天还在想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模电书上关于晶体振荡电路一节有详细的讲解,基本就是4楼概括的那样子

网友F:
4楼正解

网友G:
在这个地方,其实叫负载电容和谐振电容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H:
学无止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基本明白了。

网友I:
4楼的经典

网友(2013-08-21):
4楼经典!!!

网友J(2013-11-28):
4喽一语道破,三点式震荡电路

网友K:
关于晶振电路的设计,比如负载电容的确定、驱动功率的计算验证等等,在TI和STMicro的网站上有几篇**,可是我忘了题目,搜“crystal”“oscillator"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