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爆管求救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我做了一个逆变器做好后总是爆75NF75两天爆了30多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哪位老大能帮我解决一下 变压器0.47五根并绕3+3次级0.1十根并绕100圈场效应管75NF75   8只一边4只 SG3525AN驱动G极都加了10K的下拉电阻做好后功率还可以就是动不动就爆管比玻璃还脆弱哪位老大有好办法能让他不爆管我先谢谢了

网友A(2010-11-22):
从电路看,这好像不是逆变器,输出为直流。
电路有错误。首先推挽输出不允许输出使用电容滤波,尤其是这么大功率情况。其次3525输出端到功率MOS管门极的电阻不能用到10k欧这么大。
哪里抄的电路?

有关电源的问题,最好发到电源技术版面。

网友B:
没看懂呵!输出那是个什么接法

网友C:
你这电路接的让人郁闷,网上大把推挽的电路,仔细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这是一个捕鱼器的电路图,他的前级部分和我的一样。

楼主:
那10K的电阻不是限流电阻是下拉电阻是用来保护场效应管的那个10R的才是限流的

楼主:
还望各位老大看仔细些给个不烧管的电路

网友D:
用场管做开关的逆变爆管一般有两个原因
1、变压器参数不匹配:要么工艺没绕好,要么工作参数不匹配
解决办法是算好参数(匝数,工作频率,磁芯大小以及线径)
2、开关管驱动能力不足:
如楼主用了四对管,如果频率相对较低时,驱动起来应该问题不大,但如果频率较高功率又较大,就容易驱动不足,开关管上升及下降沿不够陡峭而发热爆管,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外部再加一级图腾增强驱动能力,好像3525自身内部图腾的驱动能力是400mA左右,如果外加一对TIP31TIP32 图腾,驱动能力可以提高到2A,这样即使频率高功率大开关管再多几对,也不至于因为驱动的问题爆管

曾经做逆变的时候,也出现过爆管,发现是驱动不足,后来用8050和8550做图腾,发现还是爆,因为80508550能提供的电流还是太小了,用TIP3132后,再没出现过因驱动的问题爆管的现像

楼主:
谢谢这位老大的帮忙,我试试

楼主:
还有哪位老大有这样的经验再给俺传授一下

楼主:
不知道TIP3132怎么加,有电路图吗

楼主:
TIP42能代替吗

网友E:
从积德的角度考虑,先批评一下楼主,饿死也别做电鱼机
从技术的角度输出为脉冲直流,SCR上的LC谐振回路,用来提供反向电压关闭SCR
爆管的原因:
1,初级绕组不平衡,造成磁偏引起单向磁化。一般而言EE40的饱合安匝大约是10安匝,也就是说两绕组只要电流相差3.3A左右就开始饱合了,电流大的这一臂就会炸;
2,初级平衡了,但初级两绕组间的漏感较大。而RC吸收又没做好;尖峰击穿了MOS
3,初次级间的漏感不够大,漏感的限流作用小,在输出有大储能电容的情况下,上面的电压要若干周期才能建立,这个过程中,MOS很大程度上工作在饱合区,损耗很大,结温讯速升高至破坏温度以上(比如300度以上)而受损

楼主:
请问这位老大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还有我的SG3525驱动加80508550图腾输出没有电压[localimg=180,107]2[/localimg]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检查,对症下药

网友B:
哦,是个捕鱼器啊! 学习了!
效果好不好啊!

网友F:
我见过的电鱼机好像只需一个电瓶+一段导线+一个变压器+一个**,无需任何半导体元件

网友F:
簧_片也是敏感词啊……

网友G:
可怜的鱼类。。。

网友E:
我见过的电鱼机好像只需一个电瓶+一段导线+一个变压器+一个**,无需任何半导体元件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啥?

不用半导体元件,就要用电磁换流子,可用双刀双执继电器实现

楼主:
我是个新手不知道如何去查,说一下具体步骤,谢谢

楼主:
可以加我的QQ:755275418详细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D:
不用半导体元件的是所谓的白金机;本人做逆变从来没去电过鱼,哈哈,也没送过人,做着玩
平时没事就去珠江边钓个鱼

网友D:
TIP41和TIP42当然可以,比3132更猛

网友H:
电鱼比起毒鱼还是好很多的。那个毒鱼是最绝的最绝代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