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波特率误差多少范围内可以正常接收?

楼主(2010-11-22):
(无正文)

楼主:
依据是啥?

网友A:
我也比较困惑这个问题,请教了……

网友B:
理论上一个字节发送或接收中BIT累加误差不能超过50%
传送9位数据格式+开始,停止位总共是11位
11*4%=48%约等于50%,实际上一般2%以内可以比较可靠通信

网友C:
设计极限放到3%比较安全,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