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所依据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11-22):
总是看到电源旁边接电容,查查资料说是去耦,那么它所依据的原理何在,哪位高人知道啊?

网友A:
用的是电容滤波原理。

网友B:
有没有确切的滤波公式呢?

网友C:
旁路电容,降低高频段的阻抗。
Xc=1/(2*pi*f*C)
1u或0.1u的电容的阻抗在高频下很容易低于1欧姆。

网友D:
楼上讲的很详细

网友E: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从电路来说,总是存在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去耦和旁路都可以看作滤波。去耦电容相当于电池,避免由于电流的突变而使电压下降,相当于滤纹波。具体容值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期望的纹波大小、作用时间的大小来计算。去耦电容一般都很大,对更高频率的噪声,基本无效。旁路电容就是针对高频来的,也就是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电容一般都可以看成一个RLC串联模型。在某个频率,会发生谐振,此时电容的阻抗就等于其ESR。如果看电容的频率阻抗曲线图,就会发现一般都是一个V形的曲线。具体曲线与电容的介质有关,所以选择旁路电容还要考虑电容的介质,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多并几个电容。

网友F: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G:
旁路电容,降低高频段的阻抗。
Xc=1/(2*pi*f*C)
1u或0.1u的电容的阻抗在高频下很容易低于1欧姆。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下公式中符号标志的意思吗?
那个pi是3.1415926吗?

网友G: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 ...
引用 网友E:
能否结合这电源的滤波电容,具体讲一下去耦电容的滤除电源噪声的原理呢?

网友H:
有具体的计算过程吗?

网友I:
看着标题进来的。不用我说了,相当于复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