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的现象

楼主(2010-11-22):
(无正文)

网友A:
晶振两个比较重要的故障现象常出现:1、晶振有概率的不起振 2、晶振出现了不稳定性,一会振一会不振,电路还出现死机现象。
取回的电路板进行了分析,用示波器来检测,确实是不起振的。在研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晶振不起振的主要问题是晶振与串联接地的晶振不匹配。单片机的功率决定了晶振的功率P1而电容的大小又取材于单片机的单片机功率。选择合适又要于晶振比较匹配才是合适的。这里请注意P1于电容的匹配符合于p1=c1*c2/c1+c2+p2【这里的 P2是一般是3~5p的一个值】选择的电容的值越大单片机的耗电能力也就越强。而且易造成不起振的情况。
根据有关技术人员的分析,主要要考虑这三点:
1 、晶振两端在工作的动态阻抗问题,此阻抗有一定的范围,因而在设计时会并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来稳
        定动态阻抗;
2、 谐振电容的匹配;
3 、焊接时烙铁的温度太高
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对MCU,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前者使晶体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而后者则不易启振,工作亦不稳定,所以正确地选择晶体匹配电容是很重要的。

网友A:
遇到单片机晶振不起振是常见现象,那么引起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哪些呢?下面我给大家简单概括一下:
(1) PCB板布线错误;
(2) 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3) 晶振质量有问题;
(4)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5) PCB板受潮,导致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6) 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7) 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
(8) 外围电路的影响。
解决方案,建议按如下方法逐个排除故障:
(1) 排除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你可以用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进行比较。
(2) 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3) 排除晶振为停振品的可能性,因为你不会只试了一二个晶振。
(4)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5)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B:
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怎么用示波器看晶振是否起振了呢?

网友B:
是不是用示波器,用示波器的一端接测量晶振的其中的一个引脚,然后看有没有波形输出。
还是说将示波器的信号采集端和地分别接到晶振的两端呢?

网友C(2011-06-18):
是不是用示波器,用示波器的一端接测量晶振的其中的一个引脚,然后看有没有波形输出。
还是说将示波器的信号采集端和地分别接到晶振的两端呢?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的地接PCB板的地线,信号采集端接晶振的一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