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xx系列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22):
请教各位大侠,msp430f1xx系列的单片机擦写编程时工作电压能不能是2V,而且,当工作电压是2V时,外部高频振荡器能不能接8M的晶振?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为什么偏偏是2V?你的板上电压时多少?

楼主:
考虑到单片机外围模块的应用,选择了一个折中的电压,为了减少多个稳压设计

网友B:
这是芯片设计的原因
是没有办法的

楼主:
但是我在2V的供电的情况下,完成了程序的擦写操作,而且单片机在8M的频率下也工作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说明书看错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C:
一般都有频率对应的工作电压表,如果没有这个表,则说明可以工作到最低电压,即1.8V

楼主:
我是用的是msp430f149这款单片机,说明书上明确写的是程序擦写电压>2.7V,工作电压在3.6v时,主频才能使用8M

网友C:
既然已经明确写出,那就严格按照DATASHEET设计。

否则,TI不提供任何的质量保证,TI有权不经过任何通知将产品调整到严格按照手册执行,将来产品出批量问题只能怪自己没按照手册执行。

楼主:
所以我很担心,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工作会不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而且在烧录程序时会不会出现错误的代码

网友C:
所以我很担心,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工作会不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而且在烧录程序时会不会出现错误的代码
引用 楼主:

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你非要这么设计,只能天天在家烧高香!

楼主:
呵呵呵,是的,真是要命,得重新进行设计了,为了减少功耗,要尽量减少器件,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