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学习,请教几个红外问题,本人新手..

楼主(2010-11-22):
1、看了很多网上的红外遥控资料..基本都涉及到编码解码.. 发射接收的硬件电路

     不知道怎么学..有点看不懂(好吧,我承认模电学的不咋滴)..比如接收到信号后
    .
     .根据0 和 1红外接收管是不停的导通截止吗??

2、 还有如我所说,我看到的这些资料是不是最原始的,现在是不是都用发射接收

      模块了?看论坛有人说发射接收模块才几毛钱??是不是都不按照我说的那个了?直接用模块了?

the last one question: 硬件电路就单片机和发射、接收管这样可以了吗?一定要用到运放吗? 因为我对运放就不熟悉..

网友A:
现在通常的:
38K载波是由发射头自己调制的。
38K载波的去除是由接收头自己消除的。

你只需要关注真正传送的数据解码即可,在38K这样的红外遥控器中多数是通过时间长短来区别0和1的,这和高低电平是两回事情,当然也有UART经过38K载波调制发射的方式,但多数见到的普通的遥控器都是通过时间来区分的,所以通信数据吞吐量比较小。

网友B:
LZ先去琢磨下电视遥控器。。。
一体化接收头接收。

如果没示波器,用音频线WINDOWS录音。。。

网友C:
你只要按照协议写OK,不同厂家的协议要求是不同的,比如“0”是多长时间的高电平和多长时间的低电平就行了,接收端就据此判断接收的是“0”还是“1”。

网友D:
在网上找一个例子程序来研究应该很快入门

网友E:
如果没示波器,用音频线WINDOWS录音。。

这个办法比较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