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DC\DC选IC的请教

楼主(2010-11-22):
我想设计一个DC\DC开关电源,输入12-24V可调,输出5V,输出功率10W以下,隔离非隔离都可,请高人推荐适合的IC,谢谢

网友A:
就这要求,用便宜的34063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可提供相关IC资料参考。。。
QQ272943878

楼主:
若我只选一个控制ic的话,其余的电路自己搭,选什么好?

楼主:
就这要求,用便宜的34063就可以搞定了。
引用 网友A:
[/quot

若我想选一个控制IC,其余的电路自己搭,选什么好呢?

网友C:
你不管选用什么IC,其余的电路都一样得自己搭。

网友D:
这样的IC还是蛮多的,如MPS就有,国产的也有,资料我可以提供给你,如有需要可加我Q 88382115

网友E:
回复 网友A:

34063脉宽不受控(加辅助调节电路除外),不能做隔离。

辅助调节电路:充电电阻换成MOS,配合基准源,运放,另外的环路,去调节MOS使其工作在变电阻区,调节充电电流,实现PWM控制。

但这样一来,34063只剩下振荡器功能,还不如把双运放的另一个单元拿来做振荡,直接把34063枪毙了

网友A:
摘录楼主的话如下:

“我想设计一个DC\DC开关电源,输入12-24V可调,输出5V,输出功率10W以下,隔离非隔离都可,请高人推荐适合的IC,谢谢”

网友E:
34063仍然不适合,注意是12-24V输入可调,就算负载不变,但由于输入变化太大,12V和24伏的打嗝频率不同,输出要一个很大的电容才行。

34063,只适合输入输出相对固定,负载也相对固定的场合

网友A:
不跟你扯淡,这样参数的电源都做n个了,啥叫适合不适合啊?

当然,你要硬扯估计没几个D-D的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E:
纯技术交流哦,不是扯谈,俺也是34063的老粉丝了,硬是做不出宽电压输出、大电流变化的,又不打嗝学老鼠乱叫的。改天伟哥给个DEMO学习一下。:lol

网友A:
如果真是想偷师,那来我这现场示范给你看。

网友E:
虚心受教,学成了,送《变压器心得》ver2.0 一份

网友A:
客气了,您是大师,俺还等着拜读您的大作呢。

网友E:
估计要让你等到天慌地老了,俺每做成一件事,理一次发,这次的头发,要等自已的产品公开销售后才理。
稿子,可能要在三五次之后再说

网友F:
估计LZ不会有太高要求,MC34063值得一试,不过10W功率需要外扩MOS驱动。

网友G:
AP2952  18V2A

网友H:
TI的电源管理很多的,凌厉尔特也有啊

网友E:
10W的功率.不是很赞同用34063.
但是34063.做12V-24V.输入实在是太正常了...也可以做隔离.但效果没有那么好...

网友E:
34063脉宽不受控(加辅助调节电路除外),不能做隔离。

辅助调节电路:充电电阻换成MOS,配合基准源,运放,另外的环路,去调节MOS使其工作在变电阻区,调节充电电流,实现PWM控制。

但这样一来 ...
引用 网友E:

10W的功率.不是很赞同用34063.
但是34063.做12V-24V.输入实在是太正常了...也可以做隔离.但效果没有那么好...

网友E:
不是效果不好,而是负载变化不能太大(讲来讲去,34063就是需要负载基本固定)
负载较重的情况下,限流电阻的作用会限制脉宽,变压器能可靠复位。
轻载条件下,流经限流电阻的电流产生的压降达不到0.3V, 脉宽就不可控,最大可达86%,去磁时间太短,反射电压很高,磁路十分容易饱合。

网友A:
‘脉宽就不可控’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避免,比如通过上拉做0.3v的钳位处理,做到脉宽可控。

网友I:
附加那么多电路,还不如选别的型号。

网友A:
要附加其他辅助电路的前提是输出电流变化很大,而不是有点变化就需要。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不只是加一个上拉那么简单,需要有另外的电流取样,放大,<0.3V的取样,那得动用运放了,一颗运放,比34063还贵

网友E:
直接TL494..或者7500..都内置双路比较器..一路稳压.一路恒流....也只是外加个MOS.

网友E:
494/7500不能直接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