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不振的问题

楼主(2010-11-22):
我用CD4060给32.768K晶振14分频,但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CD4060数据手册上有与晶振的连接图,如下,9、10、11代表CD4060的引脚。

我用的C1、C2都是30pF,RC是1M,RS是300欧姆,这样取值有问题吗?
但是用手触摸晶振的一个脚,晶振就振了,,平时不振,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对地接个电阻看看,接好别虚焊了,可能电源本身阻抗吧 ;P

网友B:
RS要大点吧,500K~1M, C1,C2为15p, 这样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bananarer,果真是RS太小了,我把它换成47K的就振了。

另外,我不太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谁能大体说一下啊?

网友C:
一针见血啊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是一个经典的起振电路, 原理很难讲,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主要最近正好在研究,32.768kHz的驱动不能给太大,而8M等就可以给大点(300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