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 AD 转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0-11-22):
请高人指点 程序主要是用数码管显示P0口的数, P0口的数AD转换来的,
旋转变阻器,P0口的8个灯会变化,所以想把P0口的值给数码管显示。单只显示一个值107 切前面两个10会闪,后面的7不会闪,旋转变阻器没变化。原以为是二进制数转十进制数有问题, 有找了个转十进制的程序,可是没用,不知错哪里?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cada=P3^2;
sbit wr=P3^6;
sbit rd=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bai,shi,ge,b,j,aa;
int a;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void star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main()
{
   int a=0;
uchar aa=0,j=1;
   num=0;
init();
while(1)
  {
   start();
   delay(20);
   rd=0;
   delay(10);
   rd=1;
   delay(50);
   a=P0;      //P0赋值转十进制数
    while(a)
    {
     num+=(a%10)*j;
     a/=10;
     j*=2;
    }
   // num=125;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display(bai,shi,ge);
  }
}

void init()
{
P0=0;

}
void start()
{
wr=1;
wr=0;
wr=1;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0xff;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

网友A:
进制转换,最好在上位机,用gcc验证一下。

楼主:
谢谢,看不明白,请详细点,上位机是啥, gcc?  这个是在keil里面编译的啊

网友B:
上位机可以认为是PC机。

网友C:
程序有点杂,没有看。你说用P0口显示AD来的数据,AD是8位,P0口刚好是8个口,可以一一对应。
你直接写一个数码管显示的函数吧,能显示0-255就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写了数码管函数啊,大侠怎么不看完就会啊,这个函数有那么复杂么:L

网友D:
正学习这方面资料,不懂,帮顶,希望更多高手进来讨论

网友E:
这程序从头看到脚,没见有AD相关的参数?天掉下来的AD?

学习板上的片外AD?

如果是这样,你应要考虑端口复用。

在一轮的显示之前,将P0初始化,送0xff

while(1)
{
      uchar temp;
      P0 = 0xff;   //将P0口初始化复位,好让AD输出的数值有交
      temp = P0;
      bai = temp/100;
      shi = temp/100/10;
      ge = temp/10%10;
      desplay(uchar bai,uchar shi, uchar ge)
}

网友F:
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