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的电源的接法

楼主(2010-11-22):
请教一个问题,我看放大器接的电源,有的接+12V和-12V,有的接+12V和地,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和各自的用处呢?

网友A:
由你选择的放大器电路决定。
单电源当然比较省事,但单电源往往不能实现某些功能,这就需要双电源。

网友B:
简单点理解就是:
如果是单电源。运放本身只能处理范围在地~VCC间的信号.
双电源能处理范围在-VCC~+VCC间的信号。

如果的你输入是交变信号。你又想用单电源。
就只能相办法把输入信号的零电平抬高到 VCC/2-----电容耦合等。
有些信号不能授受这种抬高处理的,就只能用双电源了。

----这只是一些简单的理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问:什么信号不能接受这种太高处理?

网友D:
放大器有单电源和双电源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