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10-11-23):
请老鸟帮忙,请问这个IC的性能怎样? 是不是有内置驱动管的? 可以输出大的电流? 用来驱动70mA的小马达是不是没有问题. 附件是这个IC的规格书.

网友A:
每个IO口最大输出Sink Current为22mA,  用4个IO口并联,可直接带动70mA负载。

但带动小电机的话,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 小电机工作电压不超过单片机工作电压,即+5V。
2. 小电机两端需反相并联一个二极管,由于工作电流较小,二极管用1N4148即可。

网友B:
lz这个芯片貌似不能直接驱动70MA的电机!但可以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驱动电机,用光耦使IC与驱动电路隔离!123jj说的对要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