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的工作距离

楼主(2010-11-23):
按照公式,在相同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条件下,假设其他条件相同,波长越长,频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穿越障碍物能力越强。同时载波频率低,应该更容易设计和调试,为何很多设计选用315Mhz、433M甚至更高的频段,而不是选用较低的频段?在更高的载波频率上可以传输更高速率的数据,除了这个优势,有没有其他的考虑?

网友A:
“按照公式,在相同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条件下,假设其他条件相同,波长越长,频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穿越障碍物能力越强。”

不能如此理解。

由于衍射,波长较长的电磁波更容易拐弯(散射)倒是事实,而波长短的电磁波更象光那样走直线(但也会反射)。

由于波长短的电磁波(如微波)具有更好的指向性,因此同样的发射功率,短波长电磁波也许会传得更远。另外,由于电磁波的波长越短,相应的发射和接收器件(天线)的尺寸可以做得越小(正比于波长);而且,由于高频的带宽更大,信息容量更大,因此,通常现代通信无线信道都放置在高频段上。

网友B:
高频的带宽更大,信息容量更大,因此,通常现代通信无线信道都放置在高频段上。同意

网友C:
还要考虑一下天线的设计.

网友D:
电磁波的辐射能力和频率的几次方成正比,频率越高越容易发射出去
而且要做到方便移动就要考虑天线的尺寸了,频率越高天线越短,越方便移动
再就是频率越高,就像上面说的那样,频谱越宽,能载动的信息越大。
而且波长越长,只是绕射能越强,并不是穿透能力强。
频率越低越容易被干扰,听过MW和SW波段收音机就知道了。

网友E:
高频的带宽更大,信息容量更大,因此,通常现代通信无线信道都放置在高频段上

不见得吧?
高频和带宽可不相同吧?
带宽越大,信道容量也就越大,若你给定一个2G载波,1K带宽的信道,对比另一个100MHz载波,1M带宽的信道,哪个信道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