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开关稳压芯片:输入300V-450V的直流,输出5V,100mA

楼主(2010-11-23):
请各位高手推荐一个开关稳压芯片:输入300V-450V的直流,输出5V,100mA

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芯片。

但可能有这样的DCDC模块,但效率估计较低。

楼主:
请教yewuyi,这样取电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A:
如果体积不是关键点的话,类似通用的市电ACDC方式,直接去掉前面的整流部分应该可行,例如FSEZ1317,其内部的MOS管可以耐压700V,可以直接用了。

另外,从你的要求看,你要求的是芯片级,那么应该是不需要关注隔离问题的,如果不隔离的话,罗姆封装了一种厚膜电路,你可以查查他们的ACDC芯片的规格书。

不隔离的情况下,自己用一些电源PWM芯片搞出一个5V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A:
用电阻降压后给PWM芯片供电,用PWM占空比调节输出电压到5V,这应该也可行吧。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隔离。

楼主:
电阻降压,只用10ma就很热了

网友A:
电阻降压,只用10ma就很热了
引用 楼主:

电阻降压只是给PWM芯片供电的,只是提供数字开关量信号,用不到10mA电流吧!?

输出的100mA由PWM控制高压MOS管+电感输出

网友B:
不是没有这样的芯片,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芯片。

网友C:
如果有一个芯片可以完成这个功能,LED照明又少了个技术难点了

楼主:
LS  也是搞LED的;P

网友D(2016-09-05):
试试PI-05V-B4,这个是13-380V宽电压输入,5V/200mA输出的DC/DC直流降压模块。

网友E(2017-07-11):
推荐一款宽电压输入降压芯片供参考:

18-600VDC超宽电压输入DC/DC 芯片:XD308H 是一款 18-600V 超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 DC-DC 转换器电源芯片,可适应 12-380VAC 超宽电压输入(外部加整流滤波),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 500 mA,内部集成全面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欠压保护,过热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