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49死机

楼主(2010-11-23):
我做了一款智能仪表,用在10KV高压开关柜上,芯片用的是msp430f149。仪表平时工作正常,但当柜体断路器分合闸时,仪表就死机了,重新启动后又恢复正常。几乎每次都这样。
我现在做了一些抗干扰的措施:
1、pcb板子不用的地方全部敷铜。
2、芯片用锡纸覆盖(想做到屏蔽)。
3、用的是imp809复位芯片。
不知道在硬件上针对这款芯片还用什么好的抗干扰办法!
救急!谢谢了.

网友A:
电源部分的处理很重要,贴出来瞧瞧再说。

楼主:
我用的是模块电源输出5v,然后有117输出3.3v,电容电感全用上了,是不是用线性电源更好一点。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模块电源输出5v,然后有117输出3.3v,电容电感全用上了,是不是用线性电源更好一点。谢谢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端没有任何隔离措施?

楼主:
输入端直接220v,模块电源是交直流通用的。在现场有事接交流有时接直流,但都有死机现象。
是不是输入端接电源滤波器。谢谢哦

网友A:
电源输入端需要隔离,另外你有执行机构吗?控制板地线与设备地线需要隔离,MCU的输入输出与设备同样需要隔离。

网友B:
对,这种问题电源一定有问题。

网友B:
滤波电容选的都是多少啊,一定要合适。

网友C:
请问F449与F149差别在哪里呢?
:$

网友D:
肯定电路有问题,很佩服那些做硬件的人

网友E:
难道真的是电源问题,以前考虑过不过没有调整过,不过我们的条件是不能模仿现场环境。

网友E:
对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