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漏电引起的吗?怎么消除

楼主(2010-11-23):
轨到轨运放。光电池电流电压变换。
开关为模拟开关。
短路模拟开关,输出ADC之后值为0。(说明电压<LSB)
加入模拟开关,EN置低,禁用它,运放输出ADC电压差不多达到20-30。
觉得是模拟开关漏电原因。
漏电流Is=3.3/4096*30/200K=120nA。
换了几种模拟开关都差不多。
即使很好的模拟开关查了手册漏电都会达到几个NA。
请问大家有方法消除吗?
还是根本没法消除。
那怎么做,软件消除?

网友A:
拿掉模拟开关呢?

楼主:
拿掉模拟开关ADC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