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1T和6T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我在写软件的时候,不经意的发现,STC1T单片机比6T的还慢,我程序没问题啊,请教!

网友A:
这个我不会相信的, 程序没问题? 请贴程序上来看看.. 呵呵....;P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度 但也不是做不到

网友C:
要在同样频率的时钟下比较,还有注意程序结构和编译条件。

网友D:
1T不会比6T的慢,找找其他原因

楼主:
找到原因,是因为下载程序软件的时间要选外部晶振就OK了,开始没注意看,打开软件时是内部晶振,下到单片机里才发生我所说的情况,谢了!

网友E:
哦, 不是运行速度慢, 是编程慢, 那是因为串口频率找不到较高的合适频率, 自适应模式自动选择了较低的传输频率而导致编程慢了.
运行速度 1T 比 6T 快是肯定的

网友F:
the other way, 選對主系統蘋率亦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