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热电偶信号放大,变化缓慢.为何??

楼主(2010-11-23):
抄了一个温度控制表表头的热电偶放大电路,使用OP07+正负5V供电。但实际工作起来和目前所用的MAX6675相比较下,上升过程中,总是小8度左右;下降过程中,总是慢3度左右。同时测量室温时,相差无几。搞不明白原因。J1接热电偶。

网友A:
自己算一下时间常数有多大……

楼主:
惭愧,模电还停留在书本阶段。
截止频率是2*pi*R10*C3????
时间常数是2*Pi*R7*C1???
这两个参数的计算是这样吧???

网友B:
稳态差不差呢?

网友C:
时间常数是2*Pi*R7*C1肯定不是R7,你是利用VCC进行充电的,所以要考虑电容左端的等效的电阻

楼主:
to 4楼:
在测量室温的时候,变化不会超过1度啊!一直是22、23这样变化。
在上升过程中,比如我预设到99度后停止加热,max6675能测试到最高108度的上冲。而这个图只能测试到102,就再也上不去了。实际测试R8左端的电压,也是几乎没有变化。

楼主:
to 5楼:
把C1改为103,确实速度是变快很多了。但还是比不上MAX6675的变化,
时间常数我真的不懂得是用哪些参数计算。

网友C:
这个如果你懂得信号系统的拉氏变换和反拉氏变换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我的实验是这么做的:用max6675做控制,设置到加热100度,MCU控制晶闸管全开通或者关断。加热到预设值后,关断晶闸管。max6675能测试到温度过冲109度,而该电路只能测试到102度而已。

楼主:
拉氏变换和反拉氏变换,学过了。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如果是以OP07的P端和OP07的out端两个电压,Vs和Vo的拉氏变换,我还是能做的出来的。

网友B:
你两个对比的温度点一样不一样。

别max6675测温点离加热器近。而你的OP电路的热电偶离得远?

楼主:
to 13楼:这个我已经考虑在内了。

楼主:
而且刚发现个问题,刚上电的时候跟室温一样是20、21。可是过了2分钟左右,温度就升到26、27.

郁闷啊!!

二极管做温度补偿不是这么用嘛?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温度补偿应该只是一个近视的吧,不准确。

你直接把J1的两个角短接(0V输入),看跟室温还有长时间飘动吗?。如果有,那么就是补偿的问题。

你抄的电路,二极管型号一样吗?

网友B:
二极管离J1近吗?

楼主:
在一块小板的两端,在5CM左右吧…………

网友D:
我用op07测电阻,就发现随着上电时间不同,漂移明显

网友E:
以前用过OP07,调好零后,放段时间上电还是有不少变化(或是漂移?),这个运放不好用。

网友F:
好像ADI公司有专用于热电偶输入放大运放
:非常低的漂移/(温度+时间),非常低的失调电压

楼主:
to 22楼:用那种运放,在成本上和用MAX6675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G:
OP07应该可以满足要求,放到开水里看看温度是否一样。
最好用毫伏信号源看看测量是否准确。
用二极管补偿,要求二极管和热电偶冷端距离很近,最好PCB是粗铜箔相连的。
你这个电路电气上没有连接,可能误差会更大一些。

网友H:
OP07要注意失调,否者输出是漂移的,不稳定

网友I:
R3电阻太大,改小到20E左右以下,R6改成1M,C3改成104,C1改成101,另外你的放大倍数太大,建议初级放大倍在改小一点测试下比如20倍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J1的两个输入短接在一起,发现确实如你所说的。
那可能真的是补偿没做好。

谢谢 mmax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现在尝试把补偿二极管跟冷端靠最近。

网友E:
那不如用SGM8581呢,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25uV,最大100uV,温度漂移0.1uV/°C,应该比OP07容易调试:

楼主:
怎么我问到的OP07就¥1多一点???

网友D:
我买的配送价是2元.

网友J:
OP07不可能要$0.6的,很便宜的东西啦。

另外,如果想做产品级的热电偶测温,那么放大电路还是用仪表放大器为好,否则麻烦多多,问题多多。

是在不行,那怕自己用运放搭一个仪表放大器也总比直接单运放强。

MAX6675太贵了,差不多要50RMB了吧?不过仪表放大器一般也比较贵,AD620都要20RMB左右的,一直找不到便宜的仪表放大器可用!!!郁闷。。。

电表行业用的AD7705这样的东西应该也可以直接做热电偶测温,不过其AD精度和分辨率太低了,前端时间见过一个深圳芯海的AD芯片,到时很便宜,5RMB,可以做到16BIT分辨率和12BIT精度,好像还有一个22位分辨率16位精度的型号,似乎也不贵,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它做热电偶测温!?

网友E:
不会吧,已前买的OP07都要我3元多,又被蒙了?!

网友J:
不会吧,已前买的OP07都要我3元多,又被蒙了?!
引用 网友E:

呵呵,估计你是小散价吧。。。

楼主:
analog devices 的OP07pdf中提到的OP07按照Vos分,有5种。最后一种OP07DJ最便宜的,最好的Vos25uv我问到的也是50RMB以上

楼主:
OP07不可能要$0.6的,很便宜的东西啦。

另外,如果想做产品级的热电偶测温,那么放大电路还是用仪表放大器为好,否则麻烦多多,问题多多。

是在不行,那怕自己用运放搭一个仪表放大器也总比直接单运放强。

MAX667 ...
引用 网友J:

我好像见过CS1142用于电子称上面的,还没见过用于热电偶的

网友J:
应该想想办法也能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温度补偿应该只是一个近视的吧,不准确。

你直接把J1的两个角短接(0V输入),看跟室温还有长时间飘动吗?。如果有,那么就是补偿的问题。

你抄的电路,二极管型号一样吗? ...
引用 网友B:

NND!7805很烫,而J1又是靠7805比较近。
把1N4148贴在PCB背后靠近R4、R9,用7805供电,要飘个5分钟才会停下来。用电脑USB口供电,不到1分钟就停下来了。

网友G:
肯定可以用的,不过还是带24BIT ADC的MCU便宜,中颖的085、165就很好。
电子称可以用,温度也可以用,只要加冷端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E:
analog devices 的OP07pdf中提到的OP07按照Vos分,有5种。最后一种OP07DJ最便宜的,最好的Vos25uv我问到的也是50RMB以上
引用 楼主:

Vos 25uV就要50RMB以上,真TM暴利呀!
圣邦的Vos 12uV 4运放(单电源2.5~5.5v供电)的也米有他的1/3价格!

楼主:
这个二极管温度补偿应该只是一个近视的吧,不准确。

你直接把J1的两个角短接(0V输入),看跟室温还有长时间飘动吗?。如果有,那么就是补偿的问题。

你抄的电路,二极管型号一样吗? ...
引用 网友B:

补偿应该是没问题了,把二极管靠近J1,并且J1和二极管都远离发热器件。温度就会比较稳定了。

网友B:
呵呵,补偿电路没有问题,补偿系统出了问题

二极管补偿真这么准确吗,没用过,想知道一下,楼主把最后的实验测试数据公布一下吧。
注明参考温度读数的设备。

楼主:
可能确实是放大倍数的关系吧。在目前的电源下,要放大200倍不是那么容易吧

用358,每级20倍的放大400倍。实际测试结果很好,变化的很快。
但那个二极管不是作为冷端的补偿。所以还需要对冷端补偿做些补充。

我所抄的电路原型是一个根据电容充放电时间来做AD转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