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水位测量装置的初步思路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0-11-23):
模数转换显示电路已经完成。
利用HBP800Y静压压力变送器(24v,输出4~20mA),在电路里串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取电阻两端的电压给,ADC0804的VIN+和VIN-。作为模拟数据。然后进行转换。
请大家指教这样行吗?
谢谢。

网友A:
刚从学校毕业的吗?

楼主:
我是一名电工。

楼主:
刚学单片机,请多指教。
谢谢。

楼主:
想明天做个试验。

网友B:
不太详细啊

网友B:
不详细啊

网友C:
当然,原理可能是这样,但是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传感信号是否在放大、静态输出是否需要调零,是否需要补偿等等。

网友D:
这种用AD采集模拟信号,处理不好,又有可能进一步损失精度了

网友E:
这跟水位测量有么关系呢?

楼主:
我就想做一个数字水位显示装置。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试验时,数码管频闪的厉害,没法看清数字。
请问:是什么原因,得加运放缓冲吗?

楼主: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动态扫描频率太低。

网友G:
给一个思路:用超声波测水底(或固定高度)到水面距离,用单片机比较容易实现,而测静压再换算到水深误差相对大许多.

网友H:
压力传感器:标定?温补?
超声波可能相对来得快!

楼主:
还得请大家指点。
先谢谢了。

楼主:
超声波没用过,能详细说一下吗?
从网上搜了一点资料也没看明白。
谢谢。

网友I:
楼主,你就用最初的方案吧,可以行的。况且“模数转换显示电路已经完成”。
刚开始搞,不要转圈,转了会晕。呵呵。

网友J:
测什么水位?水库和水箱的差别可太大了。。

楼主:
蓄水池水位。请指教。
谢谢。

网友K:
我认为用超声波测距要不磁性干簧管加磁性浮子测水位可靠些。

楼主:
超声波没用过,先做好当前这个再说。
谢谢。

网友F:
我觉得超声波不合适,还是测压力方便点。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很多,先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