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电容为什么不一样啊?

楼主(2010-11-23):
我搭好了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没有电源,上网,查书找了几个用7805的稳压电路。可是为什么它们用的电容都不一样啊?到底该用那个啊?
还有一个是
这两个和我在书上看到的电容值都不一样。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楼主:
书上的用了四个电容,两个470微法,两个0.1微法。
求教电容值不同对这个电路的影响。

网友A:
严格来说,这个电容值的选取和负载电流的大小是关联的。

考虑到一般7805后面的负载也不可能很大,所以按照第二贴470UF+0.1UF即可,也就是470UF的电解+104瓷片电容即可。

网友B:
7805用在工程上不合适,,发热量很大,,

网友A:
7805用在工程上不合适,,发热量很大,,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又从哪里得来的结论?!

网友C:
7805用在工程上不合适,,发热量很大,,
========================================
7805是用得最普遍的5V 三端稳压器。

网友D:
先看手册 再看电路

楼主:
先看手册 再看电路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器件手册到哪儿看,卖器件的人没给我啥器件手册啊!

网友E:
网上搜,笨!

网友F:
LZ,器件手册去这里搜索、下载:http://www.21icsearch.com/

对于7805,一般输入输出必须都接0.01uF~0.1uF的电容,否则容易高频自激,
同时,输入输出还要分别并上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这样纹波系数更好些。——这是对于输入电源比较稳定时的电解值(比如开关电源、稳压电源),如果输入是工频变压器整流,则还需要增加更大的滤波储能电容,一般按照1000uF/1A电流估算就差不多了。如果要性能更好还可以再加大几倍。
如果电压低,滤波储能电容值应该适当加大些,而电压高则可以小些,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RC时间常数计算,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楼主:
LZ,器件手册去这里搜索、下载:http://www.21icsearch.com/

对于7805,一般输入输出必须都接0.01uF~0.1uF的电容,否则容易高频自激,
同时,输入输出还要分别并上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这样纹波系数更好些。——这 ...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不过最后那个电压低可以大些,电压低又可以小些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咦。。。怎么回事啊?我明明给的五分,结贴时咋变成二十分了?

网友F:
谢谢了!不过最后那个电压低可以大些,电压低又可以小些是怎么回事啊?
引用 楼主:

——打错了,已经改正。

网友G:
楼主挺好学的嘛,有空看看电子线路方面的资料补补硬功夫: )

楼主:
16# wubing1211 谢了,正在看。。。慢慢学,一步一步,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