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数字水位测量装置的初步思路。

楼主(2010-11-23):
(无正文)

网友A:
流过采样电阻的电流多大?采样电阻的两端压差朝过ADC的输入电压范围了吗 ?ADC的分辨率,转换速度和量化误差能达到你的设计要求吗?
上边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

楼主:
谢谢回复,今天试验时,数码变化的厉害,没法看清数字。
请问:是什么原因,得加运放缓冲吗?
感谢。
您上面说的条件都能满足,我做的这个装置不要求很精确。

网友B:
“数码变化的厉害,没法看清数字”
一般人眼睛可以看清楚读数,每秒不能超过四次更新。你的数字更新太快,所以看不清楚。
A/D应该用双积分式,有带译码和显示驱动的芯片,如ICL7106、ICL7107,通常每秒转换2.5次。

网友C:
你没有共地吧!如果这样测量,最好是把VIN-接到芯片的地上!否则无法测量

楼主:
已经共地了,如果不共地,效果更差。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转换的速度太快,用双积分的AD是个想法可以试试。我用ICL7135四位半双积分AD,每1秒转换几次,这样你的显示可能就没那么快了。

楼主:
谢谢,我手头上只有ADC0804。我再调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