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723为什么不能用PICKIT3仿真

楼主(2010-11-23):
之前项目是用ICD2调试的,现在修改功能,买了个新的PICKIT3,但发现仿真不了,连程序都写不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换成Pic16f726完全没有问题,现在手上还有几十片Pic16lf723芯片呢,苦闷ing,,,!

网友A:
可以支持,你可能没弄对,请看MPLAB中支持列表。

网友B:
lf是否是3v3的器件,是否需要哪里配置下。或者是否需要个什么转接头之类的。

楼主:
谢谢以上回答!上面写的是支持的,但就是不行,对,我的主板是两节电池供电的,3V左右,最主要的不是仿真不行,最要命的是这时边BULID都过不去了,

楼主:
还有芯片型号是:PIC16LF723不行;
PIC16F723是没问题的。

网友C:
PIC16LF723也支持,注意用行版本MPLAB

网友A:
不能build和KIT3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重新安装MPLAB和PICC,另需要注意的是,MPLAB必须安装在C盘,而且必须安装在英文目录下,同时你的源代码也必须是在英文目录下,但源代码可以在任意盘符中,源代码的所有路径字符加起来不能超过128个字符。

网友A:
不能DEBUG,你可以查查是否支持在3V状态下调试,可以先试试5V下能否调试,如果目标板电流不大的话,可以使用PICKIT3给目标板供电,并且在MPLAB中,KIT3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你可以调整到你期望的电压。

另外ICD方式是类似串口方式通信的,当MCU部分频率偏差超过3%时,通信将难以保证,此时编程和调试都将会受到影响,所以,不应该在极其寒冷或极其高温的环境中调试和编程,而且供电电压应该保持稳定,否则波特率偏差也会加大导致无法调试或编程,这些问题一般是不需要关注的。

楼主:
谢谢yewuyi,用pickit3供电的话也试过了,现在依然是不能debug,现在我用pic16f723调试,具体用的时候用pic16lf723烧写,谢谢各位!刚接触PIC,多多指教!